cadence16.6原理图DRC检查未连接引脚

楼主(2014-04-18):
已经勾选check unconnected pins,DRC输出log文件中并没有检查此项。
如果需要检查此项,还需要哪些设置。

网友A:
正常的是不會顯示如下方文字:
--------------------------------------------------
Checking Schematic: SCHEMATIC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Single Node Net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Bus Nets
Checking Off-Page Connections
Checking Pin to Port Connections

但是不正常(有unconnected pins)就會顯示:
--------------------------------------------------
Checking Schematic: SCHEMATIC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WARNING(ORCAP-1831): Unconnected pin R7,1
                    SCHEMATIC1, PAGE1  (5.50, 2.30)

Checking For Single Node Net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Bus Nets
Checking Off-Page Connections
Checking Pin to Port Connec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是不會顯示如下方文字:

Checking Schematic ...

我的原理图CONNECTOR中有没连接的PIN,没放置no connect标志,检查DRC没有报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二種可能:
(1)如果 PIN 是設定成 POWER PIN,這樣是不會报错。 這是 capture 的規則。
(2)軟件問題,capture 需要安裝新的補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種可能:
(1)如果 PIN 是設定成 POWER PIN,這樣是不會报错。 這是 capture 的規則。
(2)軟件問題,capt ...

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

不知道是怎樣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種可能:
(1)如果 PIN 是設定成 POWER PIN,這樣是不會报错。 這是 capture 的規則。
(2)軟件問題,capt ...

能否推荐几个软件的帮助文档。想深层次的了解软件的设计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怎樣解決的?

我的DRC矩阵passive-unconnect这项没有选中。
正常情况下,Log文件中软件没显示Check unconnect pin,没有提示。还以为软件出了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几个软件的帮助文档。想深层次的了解软件的设计思想。

能不能具體的範圍說是哪方面的帮助文档 ? 光是帮助文档範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體的範圍說是哪方面的帮助文档 ? 光是帮助文档範圍很大。

软件设计之初一定和需求有关,和设计先关的文档,有例程的。感觉帮助文档太晦涩。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设计之初一定和需求有关,和设计先关的文档,有例程的。感觉帮助文档太晦涩。

建議你網絡搜索一下教程學習會比較快。有問題還是要看帮助文档,網路搜索一下或是上論壇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