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栅格的设置

楼主(2014-04-18):
如图,原来右下角的坐标只是显示了2位小数点,但不知为何,就成了这样,用G命令来设置走线及放置元件的栅格,但是还是以小数点后4位的精度0.0001的步进进行移动。
如何把这个数值设置回来?
如下图所示,想变成这样的

楼主:
截图出来真小,点击可以放大,请高手解答
谢谢!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修改了,还是不可以

楼主:
上传了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了文件

已解决:

网友:
請問是從哪裡設定

网友:
snap to Grid 要打開是吧?
我都是用 on Grid ,
請問如果要切換 off Grid 有沒有快捷鍵?

楼主:
谢谢版主,以前也遇到过了一次,自己解决了,这是第二次碰到,忘记怎么设置了。这次会记在心里了。

网友A:
G0.25mm摆件 0.1mm走线 就很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25mm摆件 0.1mm走线 就很规整

嗯,0603的元件一般我都是先用0.5布件,后再用0.1做调整,布线都用的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