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破解不成功

楼主(2014-04-18):
我是安装的16.61的版本,按照网上教程破解后出现下图的样子,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什么系统?多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系统?多少位

win7 64位,装的是sigrity 64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7 64位,装的是sigrity 64位

那应该没问题,可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问题,可以装

关键是装完以后也破解了,就出现上面的那个图,各个部件都不能用

网友(2014-06-20):
表示没有破解成功,成功的话就不会呈现灰色的

网友B:
你们会出现这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会出现这图吗?

貌似没有,你这个应该也是没破解成功

网友:
那你破解好了?

网友:
正常是這樣的

网友:
附上我這邊安裝的license

Cadence sigrity 16.X 安装.zip

网友B:
是否可以提供你安裝方式呢??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提供你安裝方式呢?? 感謝...

我也是按照网上方式

sigrity 16.61安装2.rar

网友B:
请问你有LicGen (LicGen.bat、lmcrypt_cadence.exe、src.lic)及pubkey.exe 可以提供吗??想说是不是我和你的license产生器是不一样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LicGen (LicGen.bat、lmcrypt_cadence.exe、src.lic)及pubkey.exe 可以提供吗??想说是不是我和你的 ...

请看附件

网友:
好的 !! 我先试试看 ,感谢

网友(2014-11-07):
我的按照上面方法破解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