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自己画仿真器件的时候,如何修改相关参数

楼主(2014-04-18):
我需要将一些元件改成我需要的型号,怎么去更改它的参数,比如三极管,需要将Bf=255.9 ,Eg=1.11这些值更改为其他数,怎么改,在哪里改

网友A:
找到同样symbol的元件,打开model editor,按照新器件的spice网表里的参数改后,保存为新lib,在自己的工程下声明引用就可以了。

或者将你要修改的lib编辑一下另存后再声明引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同样symbol的元件,打开model editor,按照新器件的spice网表里的参数改后,保存为新lib,在自己的工程 ...

方便讲一下如何进行声明引用吗,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讲一下如何进行声明引用吗,谢谢您

自建的元件
在simulation settings -> configuration files Category library,添加你新建的lib到design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