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无铅工艺都有哪些

楼主(2014-04-18):
各位大侠,能否介绍一下PCB板无铅工艺都有哪些

网友:
无铅喷锡,沉金,镀金等.

网友:
无铅喷锡,OSP,沉金,沉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整平

热风整平是指HASL,即有铅喷锡,此表面工艺是含铅的喔.

网友:
你如果真要无铅的也可以要求板厂作裸铜处理 就是板子上的焊盘都是黄色的铜质材料 不过这种很容易氧化的 或者就干脆用O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