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线宽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4-18):
jimmy楼主,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连接焊盘和过孔的这一节导线无论我在规则里设置成4mil还是6mil的宽度,都是飞线式的那种宽度,只有我设成10mil才有导线的宽度?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BGA做了扇出

BGA做了扇出

楼主:
顺便上传我的整个文件

网友:
因为你的常规设置里显示的最小线宽是10mil,所以小于10mil的线宽都像飞线。把这个值改小就行了!

楼主:
找打了,谢谢,终于解决了,呵呵,高人啊

楼主:
找到了,把字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