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SOIC 封装引脚网络标号顺序是乱的

楼主(2014-04-18):
做好后打开引脚的属性看了一下,发现网络标号是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做了好几遍都这样。??好纠结。还望各位大神指导指导,感谢不尽。

网友A:
贴上来的图看不明白,把PIN number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上来的图看不明白,把PIN number打开!

就是引脚网络标号不是按照顺序的。也不显示标号。
真的很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上来的图看不明白,把PIN number打开!

网友A:
引脚网络标号很乱,你把相关的层及属性设置和打开再看下!
操作:View/Display Control,Part和General下分别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网络标号很乱,你把相关的层及属性设置和打开再看下!
操作:View/Display Control,Part和General ...

引脚顺序是对的,引脚1对应的 那个 Net name-28,那个引脚号,和那个Net name不一定对应,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网络标号很乱,你把相关的层及属性设置和打开再看下!
操作:View/Display Control,Part和General ...

非常感谢您的再次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脚顺序是对的,引脚1对应的 那个 Net name-28,那个引脚号,和那个Net name不一定对应,对吧?

关于你的这个问题,需要MENTOR官方提供技术支持!
LZ很细心!精神可嘉!
我试过放置单个Padstack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或许是一个BUG!
不过,这不会影响到后端的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