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allegro拼不规则板子

楼主(2014-04-18):
求教,如何使用allegro拼板,板子不规则。

网友:
我比较懒,都是交给板厂做
' D: F" q* K. Z) M/ s把outline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們拼版都是用DXF檔,然後交給板廠解決。

网友:
用cad或者工艺说明描述清楚都可以。

网友:
我们交个制板厂。然后他们会回确认

网友:
    不同的板子有不同的拼板方式,这个问题太笼统,要给个图才能帮你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