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分析

楼主(2014-04-18):
运算放大器的分析:
1:在分析运放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虚短和虚断的概念。
为什么会出现虚短?-----因为运放的开环增益(K)很大,一般在80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则有限制,一般最大在10-14V。由于Vo=(V+ - V-)*K,所以当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时,V+ 和V-的电压之差不会大于1mv,可以近似的看做V+和V-是等电位的,即短路,但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路。
为什么会出现虚断?-----运放的输入是高阻抗,也就是说运放对所接的(提供输入信号)的电路(几乎)没有影响。相对于输入端外部的电流,流入输入端的电流几乎可以看做是0,所以通常把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看做是开路的。即虚断,但是不知真正意义上的开路。

如上图:
根据虚断的概念,P和N处都没电流流过,那么对于P端,V1,R1,R2,V2为一个网络,即流经R1R2的电流相同。于是有
(V1 - V+)/R1=(V+ - V2)/R2.对于N端,同理,(0 - V-)/R4 = (V- - Vout)/R3.若R1=R2,R3=R4,那么对于P端,2V+=V1+V2,对于N端,2V-=Vout.
根据虚短的概念,P和N处的电压相等,即V+ = V-,所以有Vout = V1 + V2.

网友:
没图,我还是去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