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将HSpice转PSpice吗

楼主(2014-04-19):
德州仪器里提供模型,但是没有Pspice的,请问一下怎么把HSpice转PSpice

网友:
很简单的,不管是TI的spice网表,mod还是onsemi等其他厂家的,凡是能看到网表的,都可以照此新建自己需要的pspice仿真库。

可惜的是网上很少有案例,可能是大家都觉得简单吧

网友:
加密的HSPICE,那就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