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完成铺的地平面有尖角,要不要处理掉?

楼主(2014-04-19):
如下图的样子,铺的地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小尖角,这种尖角需要不需要处理成钝角,如不处理,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

网友A:
    削掉。。。可惜PADS不行。。当然去了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削掉。。。可惜PADS不行。。当然去了最好。。

    谢谢。有时间就削掉处理。不过能讲述一下理由最好了,现在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时间就削掉处理。不过能讲述一下理由最好了,现在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没关系的.

网友B:
    看你铺铜周围是什么信号,如果是10G的,肯定要削掉做圆弧处理,而且air spacing至少3倍线宽.

    如果是1G的,还是要避免大锐角,一般这类锐角都是用设置小禁布区来削掉的,或者你手动画copper,而不要用自动plane area.你的表层有铺铜的必要吗?

网友C:
    我觉得要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铺铜周围是什么信号,如果是10G的,肯定要削掉做圆弧处理,而且air spacing至少3倍线宽.

    如果是1G的,还 ...

    谢谢你这么用心的回复!

我的板子多数是双面板,所以表层都会进行铺铜,铺铜与走线之间一般是2倍线宽的间距,信号线是几十M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要消掉。

    谢谢。

网友D:
    你把灌铜的线弄宽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灌铜的线弄宽一点就可以了

谢谢。试了一下,线宽一点这个尖角就没这么明显了,稍显圆润些。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