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路问题

楼主(2014-04-19):
1、下面两张图中用的同一款芯片只是输出的电压不同为什么EN脚连接的方式不同呢,那种方式要好一些?
2、EN端的电流和电压怎么计算的,EN端电压要求多高,电流多大?附规格书

网友A:
如此简单的问题,你要学会看datasheet,开启的电压要大于1.5V,关闭的电压要小于0,4V,因为是比较输出,输入阻抗无穷大,开启的电流几乎为零,类似驱动MOS一样,足够的开启电压,电流极小。两种接法不同,是按实际需要。前面一种接法,带有软开启作用,后面一种接法是常闭。

网友(点评):
你说的要多看几遍,仔细想想,也对,黄金猎犬说的很明白,一边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简单的问题,你要学会看datasheet,开启的电压要大于1.5V,关闭的电压要小于0,4V,因为是比较输出,输 ...

这两个图的EN端接的是同一个网络啊,启动方式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3.3V 有 RC 延遲作用,1.2V 就沒有。
換句話說在整個系統中上電過程中是有順序的,1.2V 要先出現,經段時間 3.3V 再接著出現。
這是依照CPU特性去設計的。

RC 延遲時間就是依照 R20、C38 去調整。

网友B:
不明白3楼说的,我认为是5楼说的那样

网友(点评):
呃,我说的和黄金犬说的相反?

网友(点评):
大眼瞅一遍就下结论的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3楼说的,我认为是5楼说的那样

?????什么相反啊?

网友:
1.2V的EN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在VIN或是VDD12_ENABLE?为什么要加个电阻呢?

网友(点评):
應該是下拉電阻,防止CPU進入sleep時候,控制管腳變成三態(tri-state)的空接模式。

网友:
两个电路是一样的,由于系统对于相关电压起来的时序有要求,所以才用相关的电压控制EN

网友C:
前一个的控制方式是有时序控制的,调节RC参数就行

网友:
都是启动的可靠性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个的控制方式是有时序控制的,调节RC参数就行

去掉电容启动也是一样的,没有看到异常。应该不是R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电容启动也是一样的,没有看到异常。应该不是RC吧

你去掉了电容,用示波器对比量一量去掉和不去掉电容的芯片端的EN信号上下电波形,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