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天线问题

楼主(2014-04-19):
最近在学习STM32开发板关于RC522RFID读写模块的例子,对于途中天线的画法有什么讲究吗?
下面几图是网上找过来的

网友:
好像都是HF的方案,我们现在做的是UHF的方案

网友A:
画天线时要注意线宽D,线圈圈数,线圈长宽周长及铜皮厚度,线圈绕好后得计算出在13.56M时的阻抗和感抗。阻抗在0.3欧到1.2欧,感抗在200~1500nH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天线时要注意线宽D,线圈圈数,线圈长宽周长及铜皮厚度,线圈绕好后得计算出在13.56M时的阻抗和感抗。阻抗 ...

线宽D,线圈圈数,线圈长宽周长及铜皮厚度。。。。有何讲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线宽D,线圈圈数,线圈长宽周长及铜皮厚度。。。。有何讲究????

有软件会根据这些参数计算出整个天线线圈的阻抗和感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软件会根据这些参数计算出整个天线线圈的阻抗和感抗。

什么软件?能否发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软件?能否发给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画天线时要注意线宽D,线圈圈数,线圈长宽周长及铜皮厚度,线圈绕好后得计算出在13.56M时的阻抗和感抗。阻抗 ...

阻抗:直流电阻与感抗(容抗)的平方和再开方。单位:欧姆
感抗:2*3.14*f*L,单位:欧姆

网友:
实在是太感谢了!
不知能否再传些RFID(13.56MHz)方面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阻抗:直流电阻与感抗(容抗)的平方和再开方。单位:欧姆
感抗:2*3.14*f*L,单位:欧姆

直流电阻,是不是直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阻,是不是直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

最好用电桥测,万用表测的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电桥测,万用表测的不准。

请问下北漂的木木,你在匹配天线时,用不用软件计算匹配值,我感觉用一些软件计算时,不怎么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北漂的木木,你在匹配天线时,用不用软件计算匹配值,我感觉用一些软件计算时,不怎 ...

我不做RF,所以,对天线不了解,你问楼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做RF,所以,对天线不了解,你问楼上的吧。

网友A(2014-05-21):
计算结果只是画线圈前的一个简单的参考,线圈成品后要用电桥测得线圈在13.56M时的感抗和阻抗。然后再来调后面的天线匹配电路的容值和EXT电阻。

网友A:
在做这个RF过程中,要用到网络分析仪。我们公司太小,没买这些设备,后面的测试匹配我也只停留在理论阶段,没有更进一步的成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做这个RF过程中,要用到网络分析仪。我们公司太小,没买这些设备,后面的测试匹配我也只停留在理论阶段 ...

我们有网络分析仪,怎么测啊?我们的线圈是差分的,而网络分析仪是测50欧单端匹配的

网友D(2014-07-22):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网络分析仪,怎么测啊?我们的线圈是差分的,而网络分析仪是测50欧单端匹配的

那些都是瞎的,在一家小公司做过一段时间13.56M的产品,用的是MFRC系列的很多种,压根就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天线稍微这一下就行,用不着用地包裹,4层板浪费。13.56M的产品根本就用不着匹配。调试时候公司方法很简单用电容一个个试,虽然愚蠢而耗时,但是可以解决问题,没有一次失败的。基本上读写距离都在7-9厘米之间,够用了!改天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都是瞎的,在一家小公司做过一段时间13.56M的产品,用的是MFRC系列的很多种,压根就你们说的那么复杂 ...

多大的线圈啊?读的是哪种类型的卡?
赶紧上图学习学习!!

网友D:
Mifare的卡,其实13.56M很好做的,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要把射频想的那么神秘,常见433M,900M,2.4G,5.8G都做烂了,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ifare的卡,其实13.56M很好做的,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要把射频想的那么神秘,常见433M,900M,2.4G,5.8 ...

你那天线绕了几圈啊?第一个不像是13.56的啊?
另外,你读的是几种卡?14443A?14443B?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网络分析仪,怎么测啊?我们的线圈是差分的,而网络分析仪是测50欧单端匹配的

兄弟在哪个公司,居然还有网络分析仪这么高档的东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那天线绕了几圈啊?第一个不像是13.56的啊?
另外,你读的是几种卡?14443A?14443B?

第一个是125K的,第二个是13.56M.14443B我们的用的很少的!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吧,协议主要是软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125K的,第二个是13.56M.14443B我们的用的很少的!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吧,协议主要是软件的!

14443B读卡距离近,没有你说的7cm吧
我们这边多种卡都要兼顾到,都要能读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在哪个公司,居然还有网络分析仪这么高档的东东。

小公司。网络分析仪主要调GPRS要用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4443B读卡距离近,没有你说的7cm吧
我们这边多种卡都要兼顾到,都要能读能写

读写距离与协议有关,第一次听说!只听说读写距离与发射功率,电感量,结构以及频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写距离与协议有关,第一次听说!只听说读写距离与发射功率,电感量,结构以及频率有关!

协议不一样,信号调制方式不一样,对卡的操作机制不一样,都会影响读卡距离。

网友(2016-04-09):
引用 网友D:
    Mifare的卡,其实13.56M很好做的,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要把射频想的那么神秘,常见433M,900M,2.4G,5.8 ...

能分享一下资料吗。最近也在弄这个

网友(2016-08-08):
引用 网友A:
    计算结果只是画线圈前的一个简单的参考,线圈成品后要用电桥测得线圈在13.56M时的感抗和阻抗。然后再来调 ...

    交个好友

网友(2018-05-04):
    最近也在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