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asc出错了,进来看下

楼主(2014-04-20):
用家里电脑导入公司的asc都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公司的文件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公司的文件加密了

是在pads设置的加密吗?好奇怪公司其他电脑不同版本都能打开

网友:
不是,有的公司要求安装加密软件,你每画一个图图纸自动加密,你只有在同样装了这个软件的电脑才可以打开,你的问题先弄清公司有没有这个规定,如果没加密估计是其他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