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电流一般会损坏哪些元件?

楼主(2014-04-20):
我的板子做浪涌试验,结果2000v就坏掉了,我发现前端的稳压管和电解电容都坏了,还有其他的会损坏哪些元器件呢?电源部分的其他LDO我都看过了 没有问题,是不是浪涌一过来烧坏了前面的稳压管和电解电容,后面的就不会烧坏了?

网友:
    看具体电路设计,根据出头的櫊子先遭烂的原理,输入端器件最先倒霉,其次半导体器件,电解

楼主:
    谢谢~~ 那半导体器件,不卸下来怎么检查其好坏呢?
    PS:

楼主:
    ps:我的板子在输入端(DC24v)量不到电压,在LDO上可以量到电压,什么原因?

    DC24V

    DC24V

网友:
    最好把D2、C2搞在RT1前面。量不到电压,应该是接触不良咯

楼主:
    我同事建议我在热敏电阻后面放一个压敏电阻,再奖电感L1去掉。。。你怎么看??这块其实目的就是防浪涌的嘛,他不建议我用tvs管,要我试试压敏电阻,可行否?

    .

    .

网友:
    TVS  压敏电阻  气体放电管  一个比一个残压大,吸收能力一个比一个好。这块你最好和专业防浪涌器件商交流,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论坛上别人有空回答你几句,无空潜水。不利于问题解决。

网友:
    根据你浪涌大小选择个合适的器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