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LM317的问题

楼主(2014-04-20):
    LM317的spec上写着“Heatsink suRFace connected to Pin 2.” 是否是说,我在pcb布板时要把散热的部分连到第二脚?我不想用额外的散热器,板子足够大,想直接把LM317的散热部分画在板子上,请问該如何画?有没有参考图的?非常感谢!

网友:
    你要给出:
    你用到的LM317的封装类型
    最大功耗(或者输入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
    产品单板可能的工作最大环境温度

    否则没有办法判断和给出建议。

网友:
    还有
用的哪个厂家的,热物性参数,每个厂家还有些差异。
pcb几层,打算几oz的

楼主:
    输入12V,输出5V, 电流500mA左右,双面板,室温,TO-220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12V,输出5V, 电流500mA左右,双面板,室温,TO-220封装

    仙童LM317 TO-220无散热器允许的最大热耗为1.25w
TI  LM317 TO-220无散热器允许的最大热耗为2w

你热耗有3.5W,TO-220结环热阻要小于28.57℃/W了,远小于手册中Junction to Ambient 热阻是80℃/W,所以这个封装是直插的,不接散热器就不好弄了。

    你不想用散热器的话,需要换贴片的或者将TO-220的放倒在pcb上焊接,利用pcb接触面散热了,如果利用pcb散热,计算一下:
    仙童LM317 TO-220 Junction to Case热阻5℃/W,你需要23.57℃/W的Case to Ambient 热阻。
    pcb铜皮面积:
普通1oz的1.6mm FR-4板,不带via的,至少需要30cm^2的铜皮。

    建议你好好考虑一下,3.5W,选一个热阻小于23.57℃/W的散热片就行。

    哦,对了,TI的LM317,散热器热阻选择还要再小1℃/W。

楼主:
    真是专业啊。如果我想减少热耗到最小,12V到5V转换,500ma输出,用什么方案最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是专业啊。如果我想减少热耗到最小,12V到5V转换,500ma输出,用什么方案最合适呢?

    应该用DC-DC,而不要用LDO。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AP3211H.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仙童LM317 TO-220无散热器允许的最大热耗为1.25w
TI  LM317 TO-220无散热器允许的最大热耗为2w

    分析透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DC-DC,而不要用LDO。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AP3211H.pd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