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对走线的影响

楼主(2014-04-20):
在做等长时,增加一个过孔相当于增加了多少长度的线?是按照过孔的实际长度还是什么?
网上看到有人说90mil,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算。
大家有没知道比较准确,可信的官方的说法?

网友:
算过孔干嘛呢?同组走同层,打同样数量的过孔。不要走火入魔了哟

网友:
三个芯片一般打三个孔 两个芯片打两个孔 不过打孔过多的确会影响信号 自己注意点 不要一根线上打五个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