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v浪涌 TVS

楼主(2014-04-21):
2000v浪涌 TVS管参数选择 怎么选???请高手帮忙~~

网友A:
賣狗蝦米(Microsemi)的技術文檔 - How to Select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賣狗蝦米(Microsemi)的技術文檔 - How to Select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可否送些狗粮咯……

网友(点评):
要什麼口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賣狗蝦米(Microsemi)的技術文檔 - How to Select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有关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感、电容参数计算,吸收回路设计。

网友(点评):
太深奧了,能不能不理你???>_<

网友(点评):
這個題目點廣,一般 DC/DC Converter 是已經建議電感值,但要算一下電感的額定電流要多少,是有幾篇這樣的文檔,但我需要時間在狗糧堆中翻找一下!^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賣狗蝦米(Microsemi)的技術文檔 - How to Select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找到了么?找到了就给偶呗,找不到也木得办法,手上有一份资料,先凑合看吧。

网友:
要看你需要的clamp voltage,在这个基础上peak dissipation power越大越好,也就dynamic impedance越小越好。

网友:
根据你保护的电路和浪涌的大小选择

网友(2014-06-04):
我曾经做过实验,放个放电管就好

网友:
    一般差模用压敏,共模压敏加放电管。放电管在电压较高时导通后很难灭弧,要加额外的保险管或我说的那种架构,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