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怎么处理模拟地数字地使PCB用跳线连接

楼主(2014-04-21):
或者有其他方法。我现在使用不同地网络,但是在allegro里不知道怎么设置连个不同网络使用跳线。软件检测DRC。

网友A:
自己建立一個短路元件。參考下方圖片(有二種不同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建立一個短路元件。參考下方圖片(有二種不同方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