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cell的时候 为什么填2 ?

楼主(2014-04-21):
如图 为什么那个位置填2 ?那个属性什么意思。期盼求解。

网友:
有视频教程 ,也有PDF档教程 ,论坛里有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256-1-1.html

网友:
那个是 编辑封装时的层数,一般设为 2层。

网友:
在创建Padstack时,都有Top mount/Bottom mount,Top mount/Bottom mount soldmask和Top mount/Bottom mount soldpaste层。

网友:
表面贴的器件,不就是表面的top、bottom两层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