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NX怎么仿真一对差分啊?

楼主(2014-04-21):
有一个项目中有一对差分从ADC出来连打FPGA上了,我想仿真一下这个差分,在提取网络时只能提取一根网络,求助,谢谢大婶们

网友A:
在Setup里面把这对线定义成差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etup里面把这对线定义成差分模式

这个是AD9467出来的一对数据差分,练到V6的, LAYOUT中是差分,导到HYP后,提取网络不能提出这对差分,怎么办啊

网友A:
不是让你到setup里面把他定义成差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到setup里面把他定义成差分么?

那个选项在那啊? 方便截图示意一下么

网友:
难道得先在PCB中定义差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