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 cad 打开原理图后出现元件编号混乱的情况

楼主(2014-04-21):
or cad 打开原理图后出现元件编号混乱的情况,重新排序后存在下图所示的情况,新增了元件后,所有的元件位号都重新排列,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这样的情况,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沒遇過這樣問題,只能猜測是:
(1)DSN 文件損毀。這是無法回復的錯誤。
(2)ORCAD 沒有安裝最新補丁。請安裝ORCAD該版最新補丁。
(3)"occurence“和”instance“問題。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268-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遇過這樣問題,只能猜測是:
(1)DSN 文件損毀。這是無法回復的錯誤。
(2)ORCAD 沒有安裝最新補丁。請安 ...

原理图是别人做的,可能进行特殊处理,其他文件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别人做的,可能进行特殊处理,其他文件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特殊處理? 這樣最可能是"occurence“和”instance“造成問題了。

网友B:
应该是从allegro反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殊處理? 這樣最可能是"occurence“和”instance“造成問題了。

但是一般情况,不会出现增加任何元件,位号会自动排序的情况吧,而不是通过手动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从allegro反标了

反标?什么意思?并没有通过PCB处理,只是单纯的增加元件,位号就自动完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