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当做SPI

楼主(2014-04-21):
各位大神们,小弟进来遇到一个问题,一个芯片只能用SPI控制,只需要被控制,我能不能吧它接在主控制器的I2C上,CS用一个IO口模拟?同时,这个I2C上还挂有其他的器件。

网友:
聽起來不太靠譜,不如用個轉換芯片。

网友:
不靠谱,还不如用3个GPIO来实现SPI

网友:
用GPIO模拟吧?跟你们驱动工程师沟通一下

网友:
协议很是不一样吧

楼主:
可以全部用IO口模拟吗?

网友:
如果你对通讯速度没有特别的要求,直接有IO模拟SPI

网友:
I2C和SPI协议不一样滴! 要么把I2C接口的两个Pin当做普通I/O口,来模拟SPI时序就OK啦。如果控制器I2C接口的两个Pin不支持当做普通I/O口的话,那没办法实现!

网友:
GPIO模拟来实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