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5和16.6同时兼容问题,有一样问题的一起讨论或帮忙解决THS!!

楼主(2014-04-21):
同一台机器上,装了15.5与16.6,你们有没有装好的,指导一下THS!!
经过测试,15.5与16.3是可以共存的,用哪个版本的时候就改下哪套软件版本对应的环境变量即可。
如,CDS_LIC_FILE
       C:\cadence\SPB_15.5\license.dat
       CDSROOT
       C:\Cadence\SPB_15.5
       HOME
        C:\
如果是16.3的环境变量,就可以打开16.3的版本,
但是用到16.6上却不行,运行EDIT PCB的时候会提示少了cnlib.dll等文件,但是去这些目录里面找,这些文件却又在并没有少。
两个版本的装在不同的盘。

网友A:
我装了15.5.1、16.3和16.6都可以用,我的是三个版本都装在cadence目录下的。

CDS_LIC_FILE: C:\cadence\SPB_15.5\license.dat你这个license是15.5.1或16.3才能用的吧,低版本的license不能被高版本的软件使用的,我记得16.6的CDS_LIC_FILE这个变量的变量值是:5280@XXX,其中XXX是你的电脑名称。Allegro多版本共存只要使用最新版本的license即可,低版本的license删掉也不影响低版本软件的正常使用,高版本的license能兼容所有低版本的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15.5.1、16.3和16.6都可以用,我的是三个版本都装在cadence目录下的。

CDS_LIC_FILE: C:\cadence ...

老兄,16.6我知道是另外的环境变量,只是我没有写出来。现在是提示缺少DLL文件。可以保证环境变量没有问题,你留个Q或邮箱哈,有问题请教你,抓图给你看。

楼主:
结贴,自己解决了。

网友(2016-03-20):
請問這是如何做到,可以說明嗎?...我也想這樣用,但不知道如何做...thansks!

网友(2022-09-21):
先安裝15.5 再裝16.6 就有一個Caden switch 可以切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