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这个元件的Pspice的模型啊

楼主(2014-04-21):
http://www.ti.com.cn/product/cn/sn74lvc1g3157#technicaldocuments
德州仪器的SN74LVC1G3157,里面只提供Hpice的模型,想用文本编辑器提取的,结果一打开完全不对路。。很迷茫啊,要怎样才能做出Pspice的模型来呢,求指导

网友:
今天抽空打开看了下你的附件,这个是TI的HSpice Model,而且是加密 encrypted model。
这类model我感觉是没办法利用别的软件去仿真的,我今天尝试用Saber去转MAST 的sin模型,因为是加密的,所以无法转。
只能用HSpice仿真了一下测试模型。

是ok的。
先问一下你的仿真目的是什么?什么类型的工程:
1、如果你要做的仿真不复杂,去用hspice仿完整的电路吧,自己写sp文件调用inc和pkg。
2、如果仅仅是功能性仿真,不那么精确,就用pspice替代模型去做吧,比如anan_swit里有一些SPDT 模型,可以自己改一下部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