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VCC是否可以去掉

楼主(2014-04-21):
如题,CPU下载口JTAG中有信号VCC GND  nRESET   TDO TDI TMS TCK
想问大神下,其中VCC可否省掉(下载器正常都带有VCC),为什么?

网友:
通过 VCC 来监测目标板是否上电?

网友A:
你能去掉VCC ? 干脆连GND也去了吧?

网友(点评):
你這麼兇他還是不懂,要講原因教一下啦!^_^

网友:
The 14-pin header conveniently supplies this voltage on pin 14. The typical unbuffered cable, however, does not require an external voltage in order to function. Formally, the pin 14 is called VREF and used to indicate a JTAG signal levels: 5V, 3.3V or 2.5V. On the most devices this pin is tied to the device's Vcc and may be used to power a buffer IC chip (and to generate an appropriate levels as result).

网友:
這個老外和樓主問相同的問題!

硬蛤蠣噓不佳者請勿服用。

http://electronics.stackexchange ... apter-without-vt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去掉VCC ? 干脆连GND也去了吧?

能去掉,去掉试了,可以正常下载、调试,功能都正常。。。。。

网友:
超级狗怎么找到上边资料的呢!!!还是英文的,好像什么都懂的样子!!!果断去找google大婶了 ,不过直接看英文还是勉强能看个大概的

网友(点评):
狗狗的專長是扒東西!>_<

网友(点评):
商業機密,不便奉告!^_^

网友B:
自己看看JTAG规范就知道了,一般都有2种模式。
1是JTAG主动供电目标板,如果你目标板能上电,当然能去掉VCC进行调试下载。
2是JTAG检测目标板电压,目标板电压正常才能进行调试下载,这时就不能缺省VCC了,不接检测电压不足,无法启动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看JTAG规范就知道了,一般都有2种模式。
1是JTAG主动供电目标板,如果你目标板能上电,当然能去掉VC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