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相对延时在有多个DDR时候,如何调整?

楼主(2014-04-21):
各位好,由于以前一的PCB基本都用一片DDR,用相对延时没什么问题,这次一块板子有6个DDR,在调整线长时候遇到疑惑:

 以IPC比赛PCB为例,图中主芯片U1,DDR为U2,U3,U4,U5设置相对延时,分别是U1-U2,U3,U4,U5的pinpair,然后找到最长的作为target。

但是在开始调整后,有点头晕了。信号方向是U1-U2,U3,U4,U5.那么我调整线长需要从哪边开始?  实际尝试中,我不管先调整图中U1-U5最短的线,还是U1-U2最长的线,但是都出现图3的现象,.我知道这个DRC是由于U1-U2,U3,U4,U5,公用某一段走线,然后其中其他还有某几段没满足延时要求导致,但是实际操作中,我觉得应该是从最短的线开始的。但目前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一纠结。请问怎么才是正确的做法(target已确定,约束正确),到底需要先调整那一段才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图中黄色为target,另一个红色箭头指向的是正在调整的线。

网友:
你地址线的拓补结构是双T的吧?

楼主:

菊花链,就是IPC比赛那个,T型的我弄过。

楼主:
没人知道么?跪求zhangsenzhixing版主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如何解决说说呗

网友(2014-05-28):
如何解决说说,可以提供点意见 供我们以后参考啊

楼主:
还是从最短的一根开始调整,找好target   然后调整的时候必然不能依次调整到绿色的,只需要调整的临界点即可,然后慢慢休整。

网友:
先在cmgr里面把后五个的tolerance设成非常大,就肯定是绿色得了,这时把第一组调绿,之后就别动了
然后把第二组改小(正常要求),调第一组到第二组的线,把第二组调绿。
然后第三组、第四组。。。。。
n组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