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das9.5 中文版 为什么连线不会生成泪滴

楼主(2014-04-22):
求教 pdas9.5   中文版   为什么连线不会生成泪滴

楼主:
生成泪滴也选了    但是还是不能生成泪滴    把泪滴选第2种 或第3种  再连线就能自动生成泪滴
  就是选默认  不能自动生成泪滴

网友:
默认的长度太大了,你的器件之间太近,无法产生

网友:
不在安全间距范围内,无法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