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IPC 检查到很多问题

楼主(2014-04-22):
如题,我用cam350来检查gerber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在allegro中DRC是没错的,铺铜什么的都没问题,这该怎么弄?难道是我用cam350的方法不对?

网友(2014-08-08):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层属性设置的有问题?你在仔细对一下你每一层设置的属性

网友:
估计是你的单位保留位数有问题,导入CAM350时孔的一般需要手动设置。

网友:
    我也是会遇到许多没有的像open类的报错,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2014-11-03):
首先属性不能有误,其次格式不能有误。当然铺铜也是很关键的。另外对比有问题都是会有提示。

网友(2015-01-12):
    检查你的open和short问题就可以,首先把一个short文件定位,如果确认没有问题,那就可以在检查open问题,如果是100%连通率应该就是误报,经验之谈,因为这种问题不看到你的设计很难帮你定位问题,有时候做的route keepin就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报错!

网友(2015-06-17):
    没用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