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中 behavioral model 问题

楼主(2014-04-22):
请问各位,如何在hspice中建立三维查找表,例如在利用查找表对MOSFET建模时,如何利用Vgs和Vds这两个参数查找对应的电流Id....
以下是一个二维查找表形式的 behavioral model,将nmos看成一个受控源,但是控制变量唯一,现希望同时根据Vgs和Vds这两个参数查找对应的电流Id, 不知道应该怎么建立查找表模型,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subckt vconr 1 2 3
gn 3 1 VCCS npwl(1) 2 3
OLTAGE                CURRENT
+ -0.50                                1m
+ -0.45                                2m
+ -0.40                        4m
+ -0.35                                5m
+ -0.30                                8m
+ -0.25                                10m
+ -0.20                        12m
+ -0.15                                15m
+ -0.10                                 16m
+ -0.05                        18m
+ 0                        20m
+ 0.05                        16m
+ 0.10                        18m
+ 0.15                        3m
+ 0.20                        6m
+ 0.25                        1m
+ 0.30                        9m
+ 0.35                        7m
+ 0.40                        4m
+ 0.45                        5m
+ 0.50                        8m
.ends vco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