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在焊盘上打孔

楼主(2014-04-22):
pads如何在焊盘上打孔

网友A:
直接打。F4或者选中焊盘后右键,add 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F4或者选中焊盘后右键,add via

是不是要关闭DRC,和设置同一个网络的规则才能在焊盘上打孔

网友B:
不用,设置里有选项可设置是否允许焊盘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设置里有选项可设置是否允许焊盘打孔

这个设置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在哪里?

design rules-->decal或component-->pad entry-->via at smd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 rules-->decal或component-->pad entry-->via at smd

谢谢

网友:
又学习了,挺好。

网友:
可以用ADD VIA的方法来做到 没什么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