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ADS有没有toggle功能

楼主(2014-04-22):
今天给jimmy大师打电话了,但是我没表达清楚,所以特此发帖再问一次
pads有没有toggle功能……??谢谢大家

allegro有这个功能,叫做toggle:在env里设置为 alias Del  toggle ;
altium也有这个功能,我怕我说不清楚这个功能,所以具体效果如图片:
1.你先拉一根线如下图 A ,先拖出来先,千万别单击左键定位哦

2.然后可以按“空格键了”然后出现了下图 B

3.再按一次空格键,又出现了下图 C

简单说,就是45度的拐角  变换了方向

网友:
    这个没必要,自己手动定一下线就行了。。。

网友:
    这个貌似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