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OIP FXS FXO

楼主(2014-04-22):
对于如题三个名词知之甚少,哪位仁兄是该领域的专家,是否能帮忙扫扫盲?今日才听过这三个名词。

网友:
局端接口及用戶端接口的分別!

FXO 與 FXS 之分別
FXO(Foreign eXchange Office)FXS(Foreign eXchange Station)他們是一對。

比如家裏面用的電話,是用一個線,把你家電話和郵電局的交換機連在一起。交換機上面的那個介面就是 FXS,你家電話上的那個口就是 FXO。

FXS 要提供電流,FXO 就像一個開關,負責線路的閉合(拿起話機)和打開(掛上話機)這些都是電信上面的知識,VOIP 常見的介面類型(和交換機連接)。

過去沒有規範的時候, FXS 也叫 AL FXO 或叫做 AT。FXO 是接 PBX 或者 PSTN 的,FXS 是接電話機的。如果一個閘道上有 FXO 口和 FXS 口的,那接 FXS 口的電話可以打通 FXO 口所連的網路。

网友(点评):
狗版还做话机吗?这方面可玩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网友:
手册中你要的都有,芯科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点评):
小弟略懂!- 金城武.赤壁 ^_^

网友:
水!有彩圖的。

但對硬蛤蠣虛不適者請勿服用。

网友:
像这么成熟的技术,大陆还是依赖台湾厂商出货,realtek ,ralink
芯片领域路漫漫

网友(2024-06-24):
非常感谢: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