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请大家帮助

楼主(2014-04-22):
问题1;如果需要TVS-1,应该选择SMAJ5.0CA 还是SMAJ6.0CA?
问题2;TVS-1有没有必要存在?为什么?
问题3,过压保护大概在5.8V被保护。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这个设计能否正常工作?谢谢!
请版主帮忙仿一下,行不行?

网友A:
OVP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OVP设计有问题

谢谢!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
USB 输入,你竟然串俩二极管,好给力的设计。
OVP设计,TVS或许有用,后面的控制绝对是摆设,没用。

楼主:
串俩二极管;是出于新规的防爆认证。所以增加上去。
IN-DC-VBUS 多数情况是接AC TO DC(OUT DC 5V)适配器。
请假是那个TVS或许有用?  后面的控制电路有问题吗?请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不能指教一下、

TVS1没用,应该去掉,二极管也不应该接,否则拉低电压1.4v;OVP应该用NPN三极管拉低P-CH场效应管来导通。

楼主:
按照我的分析、OVP如果更换NPN三极管; 一旦接入外电源;AO3401  VGS高。AO3401截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分析、OVP如果更换NPN三极管; 一旦接入外电源;AO3401  VGS高。AO3401截止。

你不会换个电路?

楼主:
我是菜鸟;所以向高手请教问题。
如果电路哪里有问题;请你指出来,我就谢谢了,(总比这这里意催好)。    谢谢!

楼主:
串俩二极管;是防爆认证要求。  二极管压降是0.2V(请查看B320资料)、

楼主:
请不要查看B320这里;型号写错了

楼主:
B320是0.5 TO 0.7.
B320型号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俩二极管;是防爆认证要求。  二极管压降是0.2V(请查看B320资料)、

防爆认证要求?怎么个防爆?不接二极管会爆?
按你说的0.2V压降,两个就是0.4V,这样的话,就剩下4.6V了,输入电源性能再差些,岂不低于4.5V了。。。。。。

网友(点评):
電池就不會爆了!布拉斯基(bluskly)的確提供過這樣的黑心鋰電池充電方案給網友。>_<|||

网友(点评):
限制了给电池的充电最电压(意外情况下);并降低的充电芯片(电路)的功耗。减少发热。(爆多少是因为发热).个人认为;且供参考。请大家拍砖。

楼主:
不要纠结我接的两个二极管。好吗!
 大家当做没有两个二极管;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这样子好像没有过压保护吧;比如你加一个20V电压?怎么保护?

网友B:
理论上来说,TVS只有防静电功能,可以说是瞬时电压值大、总能量并不大的情况下用这个,没任何问题。但是楼主你说的过压保护,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静电,这个没问题;如果这个超过的电压一直存在并一直有功率输出存在,就不能用这个,改用MOV试试

网友(点评):
改用MOV试试。是不是让我改成MOS管?

网友:
两个二极管是防止电源倒灌的把。
TVS-1这个管子可以去掉的。过压保护是通过那稳压管和三极管和两个10K电子组成的电路控制后端的MOS开机实现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下,OVP是过压保护吧?Over Voltage Protec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纠结我接的两个二极管。好吗!
 大家当做没有两个二极管;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每有跟你就结二极管的意思。
你的图昨天晚上回去,搞了半天,没出结果。突然发现黄金猎犬把正确的仿真图给贴出来了。原理仔细分析了下,分析通了。受教了。。。

网友C:
唉! 簡單的仿真都不好好學! >_<|||

网友(点评):
Q1怎么导通的?Q1的基极有二极管咯,Q1还能导通么?另外,请Jack神帮忙看下这个: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485-1-1.html

网友(点评):
感谢版主啊。 借此问一下;你防真结果;在输入大概在6.几V时; Q2截止;关闭输出、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 簡單的仿真都不好好學! >_

jack 神,分析仔细分析下呗。为嘛Q1会导通,使MOS关断。
虽然理论上名白了,细节上还是糊涂。

网友(点评):
當 Q1 導通,使得 Q2 的 VGS 壓差變小,所以 Q2 關閉。

网友(点评):
回去看看 MOS 和 FET 書本上的解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唉! 簡單的仿真都不好好學! >_

能仿真一下输入电压=10v到20v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仿真一下输入电压=10v到20v吗?

胖的奶奶說要到20V,將Q2換個編號(VDS承受30V)繼續仿真。這次到輸入電壓高到25V。

楼主:
不考虑前面的TVS与保险丝。 当IN20V;稳压管稳压5.1V(理想的情况下稳压管没有损坏);UB=5.6V;VE(20V)高于BE(5.1V);三极管导通;UC大概=20。VG=20V;MOS管截止;起到保护的功能。
  请拍砖。谢谢!

楼主:
我分析;稳压的电压在UZ+0.7保护。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不考虑前面的TVS与保险丝。 当IN20V;稳压管稳压5.1V(理想的情况下稳压管没有损坏);UB=5.6V;VE(20V)高于BE(5.1V);三极管导通;UC大概=20。VG=20V;MOS管截止;起到保护的功能。
  请拍砖。谢谢!

我分析;稳压的电压在UZ+0.7保护。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表示非常的感谢哈。我一直没看到第二页。原来精华在第二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胖的奶奶說要到20V,將Q2換個編號(VDS承受30V)繼續仿真。這次到輸入電壓高到25V。

老大。通过你的防真结果。 OVP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是吗?

这么多人在质疑这个OVP电路;让我担心起来了。请老大给我信心;告诉结果;公布出来。

网友(点评):
Q2 不管是哪個編號 (VDS 是 20V 或是 30V),輸出關閉電壓都是用約略在 6.1V ~ 6.2V 附近。

楼主:
总的分析是不是证明;当IN高于 6.1V ~ 6.2V 。输出的MOS管就截止?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大。通过你的防真结果。 OVP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是吗?

这么多人在质疑这个OVP电路;让我担心起来 ...

总的分析是不是证明;当IN高于 6.1V ~ 6.2V 。输出的MOS管就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说,TVS只有防静电功能,可以说是瞬时电压值大、总能量并不大的情况下用这个,没任何问题。但是楼 ...

压敏电阻

网友:
保护电压就是稳压二极管电压+0.7V左右!

网友(2015-02-07):
引用 网友C:
唉! 簡單的仿真都不好好學! >_

jack大神,你这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用 PSPICE 仿真。

网友:
把TVS1换成ESD的TVS管,因为MOS管很容易受静电影响

网友:
    MARK一下,我也有在使用过USB-5V保护电路。和楼主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