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 乒乓切换数据丢失

楼主(2014-04-22):
在通过FIFO乒乓接收数据中,FIFO切换的过程中会有数据丢失,应该怎么处理?还是说连续数据的接收不能使用FIFO?

网友A:
还是确认下是FIFO数据丢失
还是乒乓数据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确认下是FIFO数据丢失
还是乒乓数据丢失。

我的意思是,FIFO切换不能无缝切换。数据是连续的,在判断一个FIFO满信号后,再使能另一个FIFO,在这个切换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数据不能写入FIFO。

网友B:
连续数据可以写入FIFO,但是不要以FIFO满作为是否可以写入的依据,因为满信号有延迟,你可以用ALMOST FULL为判断依据,根据你的满信号产生的延迟,来决定ALMOST FULL信号的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数据可以写入FIFO,但是不要以FIFO满作为是否可以写入的依据,因为满信号有延迟,你可以用ALMOST FULL ...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8-01):
控制逻辑有问题

网友(2015-09-25):
一般用Prog_full  来进行控制FIFO 。其实用起来很简单的。。时钟一直给的话。只需要进行输入输出使能的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