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AD10以上都没有本地知识中心了?

楼主(2014-04-22):
今天打开AD查找Knowledge center,怎么也找不到,是不是AD10以上都没有本地知识中心了?

网友:
是滴,所以俺就直接把9的文档拷出来了

网友:
装有10.391.22084 确定了下:有。

网友:
好像是 AD14 以上版本没有这个选项了,之前版本的 只要文档存在(文档可以免费下载或拷贝到默认目录)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