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PADS9.5后启动mentor EE7.9.5提示无法找到ODBparser.dll而退出的解决方法(原创)

楼主(2014-04-22):
装好pads9.5后打开EE,提示无法找到ODBparser.dll而退出。
把ODBparser.dll从X:\mentorGraphics\7.9.5EE\SDD_HOME\common\win32\lib复制到X:\MentorGraphics\7.9.5EE\SDD_HOME\wg\win32\bin即可启动EE.
X:\就是你装EE程序的目录

网友A:
支持!请问楼主的这两个软件怎么样共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请问楼主的这两个软件怎么样共存的?

共存

安装

网友:
谢谢,我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