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怎么导网络表?

楼主(2014-04-22):
求助,AD9怎么导网络表?

网友A:
在SCH中Design——>update schematics in **.PCBDOC

网友B:
你是问怎么把原理图导入PCB么?AD不需要生成网络表可以直接导入PCB,具体操作:首先建一个PCB文件,然后打开原理图文件,快捷键:D+U。
原理图生成网络表操作:
打开原理图,快捷键,D+N+P+P+P+Enter,生成99格式的网络表。

楼主(2019-02-21):
引用 网友A:
在SCH中Design——>update schematics in **.PCBDOC

你好!原理图是用ORCAD画的,然后要用AD画PCB,是把ORCAD的原理图直接导入AD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问怎么把原理图导入PCB么?AD不需要生成网络表可以直接导入PCB,具体操作:首先建一个PCB文件,然后打 ...

你好!原理图是用ORCAD画的,然后要用AD画PCB,是把ORCAD的原理图直接导入AD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