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开关

楼主(2014-04-22):
      想找一个二选一的模拟开关,通过高低电平控制的那种。模拟输入输出为视频和音频信号。大侠们有用过的推荐下,简单点越好,最好是双通道的。
      下午在调试PI5V330时发现,当EN、IN都低电平时,视频信号从S1A进和DA出,当IN拉高时(EN还是低)S2A进但是DA不输出了,如果视频信号还是从S1A进的话,DA就有输出。就是说EN拉低时,不管IN高低电平,是S1A和DA是通的,S2A和DA永远不通,求大侠分析下。

网友:
就是要一个双通道的模块开关咯。国产的话可以去圣邦微看看,外国的话,可以去德州仪器,仙童半导体,亚德诺半导体去找找。

网友(点评):
布拉斯基,小兔兔~

网友(点评):
什么叫你家的?为嘛失踪妹妹都问我呢??

网友:
这个芯片不能走音频信号,因为输入电压必须大于0v,如果走音频,应该选模拟开关。

网友:
MAX4544,看看这个芯片可用不。只不过是单路的,并且不怎么便宜

网友(点评):
木木 我家桃儿妹妹去哪里了?

网友A:
可以看看;双四选一模拟开关74hc4052

网友B:
刚看到一个模拟开关,不知道符不符合

网友C:
圖片僅供參考!

4.8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50,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双四选一模拟开关74hc4052

74HC4052还是可以的 哈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一个模拟开关,不知道符不符合

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片僅供參考!

求教版主,逻辑上二选一开关也是可以反过来用,对吗?变成一选二。

网友(点评):
Analog Switch 是雙向(Bidirectional)的沒錯,但要能通過負壓訊號必須要有 Negative Swing 或 Negative Rail 的特性!

网友D:
SGM3157 我常用,只不过是单路的,价格便宜,用双路就用2个好了。
SGM公司也有双路的,贵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SGM3157 我常用,只不过是单路的,价格便宜,用双路就用2个好了。
SGM公司也有双路的,贵一些而已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