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fpga做hdmi与lvds转换的么?

楼主(2014-04-23):
如题,有方案么

网友A:
曾经想过,仅仅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过,仅仅想而已

为什么不做呢?

网友B:
有专用IC吗?
用FPGA做貌似没有优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IC吗?
用FPGA做貌似没有优势吧?

有小的fpga 还是有优势吧

网友:
如果想纯粹用来HDMI转LVDS的芯片是比较少的,但有的芯片是具备这种功能的比如FLI32656,接口转换只是它的很小的一个功能

网友:
RTD2662 网站看到这个芯片可以?
你用FPGA试试看  一块HDMI接口芯片 一块FPGA ,可能还要SDRAM 或 DDR  , 接个肯定很HIGH

网友:
可以用FPGA搞,比如S6

网友(2015-02-13):
踢哀(TI)兩顆芯片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