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16.3 DRC检测

楼主(2014-04-23):
以后用的是protel软件,在原理图画好后会电气性能检测,如果发现短路,protel是会报错的,现在用orcad16.3版本,有个地方电源和地短路了,但是drc居然没有任何错误。求解?

网友:
不要想把每一種工具都拿來做比較,手伸出五隻手指都不一樣長了,每個軟件都有優缺點,你覺得哪個好用就用哪個。

ORCAD 不是你想的這麼聰明。我不是設計者,無法體會他為什麼會這樣? 還是當初設計的時候沒有考慮到?

另外 ORCAD 幾乎每一個月都會有 HOTFIX 補丁在修正錯誤,請安裝最新補丁看看這個 DRC 問題有沒有解決。

网友:
OrCAD16.3不可能那么呆的,对于我们设计功能是足够用且足够细致了,只是没有用好它而已。

在DRC检查时,如果规范的做,需要电气检查和物理检查。如图示,很清楚了。

楼主:
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