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Model slector DATA和ODT选择

楼主(2014-04-23):
[Model Selector] DDR3_DATA
DDR3_Data_1X                Nominal 40-ohm Data Buffer
DDR3_Data_1p25X             Nominal 32-ohm Data Buffer
DDR3_Data_1p5X              Nominal 27-ohm Data Buffer
DDR3_In_ODT60               Nominal 60-ohm Controller ODT Model
DDR3_In_ODT120              Nominal 120-ohm Controller ODT Model
DDR3_In_ODT240              Nominal 240-ohm Controller ODT Model

[Model Selector] DDR3_ADDR
DDR3_Address_1p5X           Nominal 27-ohm Address Buffer
DDR3_Address_2X             Nominal 20-ohm Address Buffer

以上是 AMD  da45_am3  IBIS 中的model selector, 用hyperlynx进行仿真的时候,有一步需要对模式进行选择。请问如何进行选择?
我看了以前做过的一个案子。 DATA,Address线走的都是40欧。  DATA选择  DDR3_Data_1X,那ODT该选择 60,120,还是240?
地址又该怎么选择?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1. ) 選定node -->[Assign Model] --> [Select...] --> [ Model Selector...] --> 在下拉清單中選擇你要的 model。
2.) DATA选择  DDR3_Data_1X,那ODT该选择 60,120,还是240?
   ODT 是依據你走線的特性阻抗來選而不是依 Ro, 理想的 ODT 值等於 Z0 。
3. ) 地址線沒有 ODT,要用其他的端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選定node -->[Assign Model] --> [Select...] --> [ Model Selector...] --> 在下拉清單中選擇你要的  ...

我用的是hyperlynx软件,那个是DDR Bitch Wizard,跟你说的有点不一样···
不过你说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Model Selector的选择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信号质量很好,不需要ODT关闭也是可以的。Address也是一样的,只是Address没有ODT。

网友:
MODEL DQ_40_ODT40_1600 (40 Ohm Data I/O with 40ohm ODT, 1333/1600Mbps)

如果选择上面这个MODEL进行仿真,是不是在实际的布线中要实现数据线和ODT线的阻抗尽量接近40 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