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一正弦波实用电路

楼主(2014-04-23):
本人要做一个产生25K振弦波的电路,搞了好久实在是搞不出来,现有偿求一样板电路,供电只有DC:7.7到7.5v 。要求输出一个大于5V的25K的正玄波。限于只能用三极管和运放,因为要控制成本。

网友:
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运放?

网友:
纯分立器件?有单片机么?
有单片机,找一个I0输出25K的方波加LC,频率好控制些。
每单片机,用555定时器组成振荡器,输出方波,再加LC。
用三极管貌似频率不太稳定。

网友A:
之前不是說要 9V 產生 25KHz 正弦波嗎?  現在怎麼供电只有DC:7.7V 到 7.5V ?

9V 的電路請參考下圖,如果供电是 7.5V 要將 TL431 輸出電壓 4.5V 改成 3.75V。

网友:
R, C 相移振盪,一個三極管放大器加一些 R , C 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是說要 9V 產生 25KHz 正弦波嗎?  現在怎麼供电只有DC:7.7V 到 7.5V ?

9V 的電路請參考下圖,如 ...

对,我开是用9V,但我现在想把电压稳住,用了个8.2V的稳压管,过了个三极管,电夺就只有7.5V左右了,其实你发的这些图我都式过,怎么搞都搞不出来,要不就输出是方波,要不就输出的是只有上半部份的失真很严重的正玄波

网友(点评):
等你做出東西來狗狗們要北漂或是南漂了! 狗版主可能厲害一點,他會水上漂。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是說要 9V 產生 25KHz 正弦波嗎?  現在怎麼供电只有DC:7.7V 到 7.5V ?

9V 的電路請參考下圖,如 ...

先谢谢你的电路,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有实用过吗,还是仿真出来的。

网友(点评):
部分是有實用過,但是不是用LMV358(軌對軌運算放大器),而是LM358(一般運算放大器)。基本上仿真完畢大概就差不多了(整體電流不超過5mA),目前尚缺輸出附載,有附載可能電壓會被拉下來(因為附載會消耗大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电路,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有实用过吗,还是仿真出来的。

如果用 LM358 輸出最大 Vp-p 會等於 VCC-1.8V。用 LMV358 輸出最大 Vp-p 會接近等於 VCC。

网友:
维恩电桥,文氏电桥 看看,好像东西蛮多的。

以前一本OP书上看到简易正弦波发生器,运放+阻容+二极管

 C18410 第1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