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能快速画CAE Decal吗?

楼主(2014-04-23):
有的BGA有上千个管脚,看着头都晕了,更何况一个个管脚添加,请问下各位大虾有什么简便快捷的方法,画很多管脚的原理图元件封装呢?

网友A:
一般都是用wizard创建吧,然后再用CSV文件导入pin name

网友:
大型的器件一般官网上都有ORCAD的库文件吧,下载下来转一下格式,至少我的FPGA原理图封装都是altera网站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wizard创建吧,然后再用CSV文件导入pin name

网友:
大元件需要多做几个门  模块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