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中如何修改板框

楼主(2014-04-23):
在AD9中使用Design->Borad Shape->Define...(快捷键DSD)可以很方便的重置PCB板框边线,请问在AD14有什么好的方法,用DSD起不到效果了。还是我操作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暂时没找到方法,同求解答

网友A(2014-05-24):
我的步骤是这样的:
1、选择keep-out层上的边框线(可以Shift+F选择匹配No Net和keep-out后确定);当然也可以全选板上所有,不过外边框一定是要在闭合的状态下,并只有一个闭合的Keep-out框。
2、这个时候按D-S-D。
3、点右下角的清除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网友:
说简单一点就是要先选择了对象再按D-S-D

网友(2014-10-22):
是这样的好用。

网友:
在AD9中使用快捷键
DSD)可以很方便的重置pcb板框边线AD14按快捷键1重置pcb板框边线

网友B:
在AD9中使用快捷键(DSD)可以很方便的重置pcb板框边线,在AD14需要按快捷键1你可以看到板的区域已经变成緑色然后按快捷键(DR)重置pcb板框边线,绘制好板框边线按快捷键2回到PCB 2D区域,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重置pcb板框边线效果是怎么样了。

网友(2015-05-23):
引用 网友A:
我的步骤是这样的:
1、选择keep-out层上的边框线(可以Shift+F选择匹配No Net和keep-out后确定);当然也 ...

YES,和我的方法一样,不过确实没有以前D-S-P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D9中使用快捷键(DSD)可以很方便的重置pcb板框边线,在AD14需要按快捷键1你可以看到板的区域已经变成緑 ...

AD14.AD15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要按1,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