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样单独设置FPGA的规则啊?

楼主(2014-04-23):
使用AD怎样设置单个器件的规则啊。比如说一个板子整板的间距是10mil,但是我想要FPGA的间距是5mil。这样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你放一个ROOM吧FPGA芯片包住,然后设置这个ROOM里面的线宽是多少,线间距是多少。
你百度下 altium room 规则  百度文库里面有,你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一些芯片管脚焊盘间距0.25mm 我这只room里面0.25mm走线 ,0.25mm间距。外面的走线我多设置成0.3mm宽 0.3mm间距,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一个ROOM吧FPGA芯片包住,然后设置这个ROOM里面的线宽是多少,线间距是多少。
你百度下 altium room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