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单面板怎么把一些地方不规则的变宽

楼主(2014-04-23):
pads画单面板怎么把一些地方不规则的变宽,protel我是画直线来增宽的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铜箔画

铜箔画出来要分配网络,是不是有点麻烦。

网友:
一般用铜箔加宽;简单电单,只要走线宽足够宽,信号或是电流能安全通过,也没必要非去把转角的地方加宽。。。。

网友:
可以考虑ctrl+j

网友:
LS正解,就是CTRL+J,用Route Loop来走。用铜箔画的,不好看,而且也不方便,因为要用铜箔的时候DRP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