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DxDataBook放置元件?

楼主(2014-04-23):
如何使用DxDataBook放置元件?另外,中心库里的.dbc文件是怎么来的?我在中心库里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个这个.dbc文件?各位大神求解!谢谢!!!

网友(2014-06-29):
    DBC不是默认存在的,需要时自行创建的。完全可以使用LMC啊

网友:
    dbc是你需要使用的时候去创建的。
    在中心库管理程序中,你右键点中心库名,菜单里编辑dxdatabook配置,最后会产生。
    在别的地方编辑dxdatabook配置也可以。

    dxdatabook的显著用处就是将你的物料数据库与你的封装库进行绑定。你不用dxdatabook也可以直接用中心库来设计工作。用了dxdatabook,你的dxdesigner原理图在添加元件符号时,能导出更多的属性,这些属性都是因为你关联了你的数据库,这些属性不属于封装必备的,但可以给你详尽的参考,比如价格,库存量,供应商,批次,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属性资料可以最终导出到你的bom单中。
    dxdatabook可以关联多种类型的数据库,支持远程数据库服务器和本地的数据库文件,如微软办公软件里的数据库,也是支持的,更有意思的是,它还能直接支持EXCEL表文件作为数据库。
听人家说,自从用了dxdatabook,腰不酸了腿不疼了,晚上也有劲了~

网友:
    这有篇心得可以借你参考!
http://bbs.21ic.com/blog-801287-1155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