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AYOUT进不到ROUTER里面去,点ROUTER图标没反应。

楼主(2014-04-23):
我重新安装了电脑系统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楼主:
说错了,不是重装了电脑系统 ,是重装了PADS9.3也不行

网友A:
這裡要設定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要設定唷~

要打开DRC才能进ROUTER吗,你的是9.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要設定唷~

9.3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9.3没有这个选项

是9.5的, 没有9.3, 所以不清楚狀況

网友:
暂时没发现有这个问题。看下选项有无关联,或是直接打开router,然后再关联。

网友B:
    把你的杀毒软件关了,尤其是360安全卫士,试试看啊,我也有遇到你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杀毒软件关了,尤其是360安全卫士,试试看啊,我也有遇到你这样的情况。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