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和cadence可以同时装在一台电脑?

楼主(2014-04-23):
我装了cadence后,pads就启动不了?

网友:
可以同时安装,PADS9.3和CADENCE 16.3 同时安装在WIN7下使用了

网友:
是环境变量问题,先安装PADS,再安装CADENCE

网友:
必须先安装PADS再安装Cadence

网友:
环境变量要设置成两个。

网友:
我以前也装过。是可以的呢。

网友:
不是啊,我的xp是先安装Candence再装PADS的,注意PADS环境变量设置要设置用户变量,而不是系统变量

网友:
会有一些冲突 环境变量要处理好

网友:
可以同时装,没有明显冲突;但要设置好环境变量。